[求助] VerilogA中cross语句

楼主(2019-03-28):
cross语句的time_tol 和expr_tol  怎么设置? 我设置的time_tol =0.3u和expr_tol=0.1v 但是报错,报语法错误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
已结解决了

网友(2020-09-04):
怎么解决掉?这两个参数的作用怎么理解?一直没用过后面的这两个参数。

网友A(2021-06-08):
您好,我也在用cross语句,我的tome_tol设置为1u,是小于1u时间的毛刺可以忽略吗?但是实际仿真时,小于1u的毛刺,仍然被检查到了?

网友(点评):
请问您搞清楚了嘛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在用cross语句,我的tome_tol设置为1u,是小于1u时间的毛刺可以忽略吗?但是实际仿真时,小于1u的 ...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time_tol并未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