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9-03-28):
         ddr初始化local_cal_fail为高,pll 时钟可以锁住。signaltap抓信号发现mem_rst_n一直没有信号,这个信号是FPGA中ddr控制器输出给ddr3的。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感觉ddr3初始化就跟时钟和复位有关。
以下是我ip核配置的参数:

楼主:
补充以下,FPGA:EP4SGX230FF35I3N
DDR3:IS43TR16128A

网友A:
先仿真一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仿真一下看看呢

仿真过了,没有问题。但是上板子就不行。

网友B:
先确认一下复位和时钟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过了,没有问题。但是上板子就不行。

这是初始化的问题,仿真的时候需要将callibration 选项选成full, 这样仿真, 当然时间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下复位和时钟有没有问题呢

给ddr3 IP 核的时钟和复位没有问题,但是从ip核输出给外部ddr3硬件的reset复位信号一直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初始化的问题,仿真的时候需要将callibration 选项选成full, 这样仿真, 当然时间会长一些。

...

现在发现主要问题是,mem_reset_n这个信号一直拉低,而这个信号是给fpga挂载的ddr3片子的复位信号,一直拉低,ddr无法初始化。
我仿真时,这个信号可以拉高。很困惑(图片一直刷不出来,又重新编辑了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ddr3 IP 核的时钟和复位没有问题,但是从ip核输出给外部ddr3硬件的reset复位信号一直拉低。

...

ddr ipcore里的pll_lock信号可以拉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 ipcore里的pll_lock信号可以拉高吗?

可以拉高

网友C:
请问您是怎么仿真的,我quartus联合modeslim仿真,总是库不支持等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是怎么仿真的,我quartus联合modeslim仿真,总是库不支持等出错

请问您用的是quartus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用的是quartus哪个版本?

我用的16.1版本的

网友:
关注中,我现在调试,也是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现在ipcore都这么成熟了,而且还是ddr3,应该是外围硬件的问题,建议先看看ddr3的外围供电电压以及参考电压,在看看fpga端的bank电压和参考电压,同时再看看输出的时钟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回复一下,如果使用signaltap去抓mem_reset_n这个信号,在这个信号的前端分析都是正常的,但是直接采样端口位置,这个信号无论如何都是低的。跟楼主描述的一致

但是我综合后,初始化以及cal都是成功的。然后我用示波器点了外围的过孔,测量这个信号,却发现这个信号是高的。也就是说,signaltap捕捉的端口的那个位置跟实际的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无法捕捉那个位置的信号。
现在直接用这个IP,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一下,如果使用signaltap去抓mem_reset_n这个信号,在这个信号的前端分析都是正常的,但是直接采样端口 ...

非常感谢您,这个信号我后来也用示波器测过,拉低500us多,然后拉高了。说明复位是正常。希望大家以后调试ddr3的时候,可以避开这个坑!

网友(2019-11-1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