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某端口等效输出阻抗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9-03-28):
求问一个基础问题,图如下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从漏极看进去的等效阻抗可不可以用小信号等效电路计算?如果可以,该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从漏极看进去的等效阻抗可不可以用小信号等效电路计算?如果可以,该怎么画 ...

可以的,小信号把Q1和Q4的gate认为是gnd。

网友(点评):
但是我按这个思路算的话结果与上述不一样,请问是将Q4栅极置零接地,Q4漏极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