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封装 的 donding 线的寄生电容计算

楼主(2019-03-29):
芯片封装的donding 线的寄生电容计算?

网友(2021-06-24):
讨论下呢?

网友(2023-09-13):
单纯寄生电容很难量化吧

网友A:
还有电容,有封装可以给提供一个chip package mode(CPM) 里面好像有具体的封装的寄生,但是不知道这个文件是从那里来,怎么来的。

网友:
可以用Q3D抽取RLGC参数

网友(2023-11-28):
这边也想了解怎么计算~

网友:
仿真软件抽取RLC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容,有封装可以给提供一个chip package mode(CPM) 里面好像有具体的封装的寄生,但是不知道这个文 ...

你是说cpm model吗,cpm model是chip power model,是芯片本身的寄生哦,和封装无关的,cpm model用redhawk cpm flow可以得到,结果包含Rdie和Cdie;
芯片封装wire的寄生可以通过仿真软件得到,也可让封装厂提供参考值,不同厂家的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