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 打开 cadence library manager问题

楼主(2019-03-29):
centos7  library manager 上面那个第二次消失了  谁有解决办法吗  除了重启软件以外 感谢。。

网友:
這是IC5141嗎?

网友:
可能是桌面管理器的问题,可以换MATE桌面或GNOME Flashback session试试,安装可以看网上教程

网友:
那个,我的也这样。解决办法是按照大致位置关掉,然后再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