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罗仿真

楼主(2019-03-29):
请问不同工艺角的蒙特卡洛仿真结果是一样的,是缺少设置吗?

网友A:
可能是不同工艺角不支持monte carl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不同工艺角不支持monte carlo

跟process和mismatch的设置关系吗?所有工艺角下,这两个都设置为1。谢谢

网友B:
问题没看明白,各个corner下MC结果一致是指
1. MC的结果没有variation,是一个固定的值---》MC设置有关,或者没有MC model;
2. MC的结果有variation,但是各个corner的variation是一致的--》应该是设置了global MC+ Local MC 或者只设置了global MC导致所有corner结果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看明白,各个corner下MC结果一致是指
1. MC的结果没有variation,是一个固定的值---》MC设置有关,或 ...

是第二种情况(MC的结果有variation,但是各个corner的variation是一致的)

我使用的是UMC65nm工艺,跑MC,调用模型是这样设置的:
.lib "l165ll_v181.lib" ff_ll_rvt12
.lib "l165ll_v181_mc.lib"  mc_ll_rvt12

mc_ll_rvt12有调用mc_ll_rvt12_corner,是否因为mc_ll_rvt12属于global MC,需要调用别的模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process和mismatch的设置关系吗?所有工艺角下,这两个都设置为1。谢谢

据我所知,有些工艺并不支持工艺角+monte carlo。因为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咨询下工艺那边的负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有些工艺并不支持工艺角+monte carlo。因为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咨询下工艺那边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第二种情况(MC的结果有variation,但是各个corner的variation是一致的)

我使用的是UMC65nm工艺,跑M ...

65nm的应该是全局的,没有基于corner的MC

我印象中28往下才有的,GlobalMC+LocalMC, 数字电路一般在ssg/ffg 下+localMC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nm的应该是全局的,没有基于corner的MC

我印象中28往下才有的,GlobalMC+LocalMC, 数字电路一般在ssg/ ...

请问在哪些文件可以查看这些信息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些文件可以查看这些信息呢?谢谢!

如果熟悉model,可以直接看lib 就是.l或者.scs文件
如果不熟悉,可以看foundry给的user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熟悉model,可以直接看lib 就是.l或者.scs文件
如果不熟悉,可以看foundry给的user guide
...

好的,谢谢

网友C(2023-12-14):
所以我目前的猜测是:就用工艺厂给的mc这一个模型,就够了,不需要再去选tt,ff,ss,sf,fs这五个。然后再蒙特卡洛这个选择里面,勾上process and mismatch,跑200(越多越好),那么得出的结果就已经包含了die-die ,lot-lot, wafer-wafer的各种情况对吗?实际上也不需要再去在ss或者ff再跑mc,已经过设计,实际很难出现了,是吗?这是我的理解。工艺是smic0.18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目前的猜测是:就用工艺厂给的mc这一个模型,就够了,不需要再去选tt,ff,ss,sf,fs这五个。然后再蒙特 ...

mom电容蒙特卡洛只勾mismatch仿真结果标准差很小0.15%,把process和mismatch都勾上标准差就挺大7%,请问应该根据哪个结果选取单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