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mn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楼主(2019-03-29):
calibre 做DRC时,出现cell mn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的错误,但是mn这个cell在library里面是有的,而且包含这个cell的其他模块的DRC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另外,这个模块之前是从cdb格式转成了oa格式,之前的cdb格式做DRC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
DRC只是规则检查,包括电气规则检查,其他的按说应该不会涉及的

网友(2020-03-05):
您好,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calibre提示已经很明确了,这个cell你的版图里面有,但是这个cell是空的,找不到版图的路径,你如果run  lvs也一样会有这个错误,从51数据转61数据的时候,可能你掉库了,没有转换过来,你转版图时候pdk转换过来需要同步,不然是找不到版图的,格式冲突,软件不认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calibre提示已经很明确了,这个cell你的版图里面有,但是这个cell是空的,找不到版图的路径,你如 ...

可能之前用的:比如之前是1P4M,顶层金属是M4(MTOP),M2与M3之间的via是MV2;后续换成1P3M,顶层金属是M3(MTOP),那么M2与顶层金属的via,变成了MVTOP。所以之前用到了MV2就缺失,变成一个方框打叉的形式。解决办法:在版图中找到这些缺失的cell,删掉即可。

网友(2025-05-08):
重新attach library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了吗哥哥,我是误删除一个器件后,自己添加上去,然后DRC出现这个 Cell n18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calibre提示已经很明确了,这个cell你的版图里面有,但是这个cell是空的,找不到版图的路径,你如 ...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