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用脚本获取PAD坐标老是报错?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2019-03-29):
用脚本文件已经实现PAD坐标的自动获取,设置按F9选择对应PAD层就可以了,成功了几次,但是很不稳定。后面再导就老是失败。版图layout目录下还自动生成了一个相同的layout_padloc,icfb提示报错为*error*fprintf:argument#1  should be an I/O port(type template=“ptg”) - nil
同时每次打开library,文件目录下都会自动生成liManager.log.cdslck文件。
求助,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处理呢?

脚本如下:
hiSetBindKey("layout" "F9" "createPadForm()")
procedure(genTmpRuleFile(padLayer padPurpose padSize)
          let((outPort flag flag1)
             outPort = outfile("/tmp/divaTmp.drc")
             if(numberp(padSize) == t && padSize > 0.0 then
                flag = float(padSize/2)-0.001
             else
                flag = 0.001
               )
             fprintf(outPort "drcExtractRules(\n")
             ;fprintf(outPort "  ivIf(\n")
             ;fprintf(outPort "     switch(\"number\")\n" )
             ;fprintf(outPort "  then \n")
             fprintf(outPort "      tempLayer0 = geomSize(geomSize(\"%s\" -%f) %f)\n" padLayer flag flag)
             fprintf(outPort "      tempLayer1 = geomHoles(\"%s\")\n" padLayer)
             fprintf(outPort "      tempLayer2 = geomButtOnly(\"%s\" tempLayer1)\n" padLayer)
             fprintf(outPort "      tempLayer = geomAndNot(tempLayer0 tempLayer2)\n")
             fprintf(outPort "      saveDerived( geomOr(tempLayer) (\"%s\" \"%s\") )\n" padLayer padPurpose)
             ;fprintf(outPort "  else\n")
             ;fprintf(outPort "      saveDerived( geomOr(\"%s\") (\"%s\" \"%s\") )\n" padLayer padLayer padPurpose)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outPort ")\n")
             close(outPort)
            )
        )
procedure(runDivaDRC(cvId)
        prog((RuleFile)
                RuleFile = "/tmp/divaTmp.drc"
                ivDRC(
                        ?cell cvId
                        ;?echo t
                        ?inc 100000
                        ?rulesFromUnix t
                        ?rulesFilePath RuleFile
                )
        );end prog
);end procedure
procedure(genSortCmd(flagx flagy rotation)
          let((outPort)
               outPort = outfile("/tmp/genSortFile.il")
               fprintf(outPort "procedure(trLineSort(pt1 pt2)\n")
               fprintf(outPort "         let((pt1x pt2x pt1y pt2y d1x d1y d1s d2x d2y d2s)\n")
               fprintf(outPort "              pt1x = car(centerBox(pt1))\n")
               fprintf(outPort "              pt1y = cadr(centerBox(pt1))\n")
               fprintf(outPort "              pt2x = car(centerBox(pt2))\n")
               fprintf(outPort "              pt2y = cadr(centerBox(pt2))\n")
               fprintf(outPort "              d1y = pt1y - %f\n" float(flagy))
               fprintf(outPort "              d1x = pt1x - %f\n" float(flagx))
               fprintf(outPort "              d1s = sqrt(d1x**2 + d1y**2)\n")
               fprintf(outPort "              d2y = pt2y - %f\n" float(flagy))
               fprintf(outPort "              d2x = pt2x - %f\n" float(flagx))
               fprintf(outPort "              d2s = sqrt(d2x**2 + d2y**2)\n")
               fprintf(outPort "              cond(\n")
           if(rotation == "Clockwise" then
               fprintf(outPort "                   (d1y/d1x > d2y/d2x t)\n")
               fprintf(outPort "                   (d1y/d1x == d2y/d2x d1s > d2s)\n")
           else
               fprintf(outPort "                   (d1y/d1x < d2y/d2x t)\n")
               fprintf(outPort "                   (d1y/d1x == d2y/d2x d1s < d2s)\n")
             )
               fprintf(outPort "                   (t nil)\n")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outPort "           ) ;let\n")
               fprintf(outPort "      ) ;proce\n")
           close(outPort)
      ) ;let
) ;proce
procedure(extractPadLoc(filePath rotation padSize)
        let((libName cellName newCellView layerName layerPurpose padList no1 no2 no3
             lenList flagx flagy padListSort padLayerList flag outPort i pad name
             x y xL yL xU yU tx ty label unixCmd)
          outPort = outfile(filePath)
          leYankFigs( geGetEditCellView()
                      list(xCoord(car(geGetEditCellView()~>bBox)):yCoord(car(geGetEditCellView()~>bBox))
                           xCoord(cadr(geGetEditCellView()~>bBox)):yCoord(car(geGetEditCellView()~>bBox))
                           xCoord(cadr(geGetEditCellView()~>bBox)):yCoord(cadr(geGetEditCellView()~>bBox))
                           xCoord(car(geGetEditCellView()~>bBox)):yCoord(cadr(geGetEditCellView()~>bBox))) 32 0:0)
          libName = 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cellName = geGetEditCellView()~>cellName
          newCellView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_padloc" "maskLayout" "w")
          lePasteFigs(newCellView 0:0)
          dbSave(newCellView libName cellName "layout_padloc")
          layerName = hiGetLayerCyclicValue(leiGetLSWCurrentTech() padForm)~>name
          layerPurpose = hiGetLayerCyclicValue(leiGetLSWCurrentTech() padForm)~>purpose
          genTmpRuleFile(layerName layerPurpose padSize)
          ;drcCreateLogFile(newCellView ?name "/tmp/diva.log")
          runDivaDRC(newCellView)
          ;if( numberp(padSize) && padSize > 0.0 then
          ;unixCmd = sprintf(nil "ivVerify drc %s %s -lib %s -set \"number\" -ru \"/tmp/divaTmp.drc\" > /dev/null 2>&1" cellName newCellView~>viewName libName)
          ;else
          ;unixCmd = sprintf(nil "ivVerify drc %s %s -lib %s -ru \"/tmp/divaTmp.drc\" > /dev/null 2>&1" cellName newCellView~>viewName libName)
          ;)
          ;dbClose(newCellView)
          ;if(isFile("/tmp/divdrc.log") then
          ;deleteFile("/tmp/divdrc.log")
          ;)
          ;sh(unixCmd)
          ;newCellView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_padloc" "maskLayout" "a")
          leMergeShapes(newCellView~>shapes)
          padLayerList = list()
          foreach(no3 newCellView~>shapes
                  if((car(no3~>lpp) == layerName && cadr(no3~>lpp) == layerPurpose && no3~>objType != "label") then
                     padLayerList = append1(padLayerList no3)
                    )
          )
          ;padLayerList = leSearchHierarchy(
          ;      newCellView
          ;      newCellView~>bBox
          ;      0
          ;      "rectangle"
          ;      list(list("layer" "==" list(layerName layerPurpose)))
          ;      )
          padList = list()
          padNoList = list()
          foreach(flag padLayerList
                  padList = append1(padList flag~>bBox)
                  padNoList = append1(padNoList centerBox(flag~>bBox))
                 )
          ;lenList = length(padList)
          no1 = caar(padNoList)
          no2 = car(cdr(car(padNoList)))
          foreach(flag padNoList
                  no1 = min(no1 car(flag))
                  no2 = max(no2 cadr(flag))
                 )
          flagx = no1 + 0.001
          flagy = no2
          ;no1 = random(lenList-1)
          ;no2 = random(lenList-1)
          ;no3 = random(lenList-1)
          ;flagx = (car(centerBox(nth(no1 padList))) + car(centerBox(nth(no2 padList))) + car(centerBox(nth(no3 padList))))/3
          ;flagy = (cadr(centerBox(nth(no1 padList))) + cadr(centerBox(nth(no2 padList))) + cadr(centerBox(nth(no3 padList))))/3
          genSortCmd(flagx flagy rotation)
          load("/tmp/genSortFile.il")
          padListSort = sort(padList 'trLineSort)
          print(padListSort)
          i = 1
          ;fprintf(outPort "====================== CopyRight By Andy An ======================\n")
          ;fprintf(outPort "=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when you transshipment it!     =\n")
  ;fprintf(outPort "==================================================================\n")
          ;fprintf(outPort "Number             X axis             Y axis              Text\n")
          ;fprintf(outPort "--------------------------------------------------------------\n")
          fprintf(outPort "************************************************\n")
          fprintf(outPort "* PAD LOCATION                                 *\n")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outPort "* Project Name:%s                     *\n" geGetEditRep()~>cellName)
          fprintf(outPort "* PAD Package Type :_____                      *\n")
          fprintf(outPort "* Passivation Size : __*__          (Unit:um)  *\n")
          fprintf(outPort "* Probe PAD Size : __*__            (Unit:um)  *\n")
          fprintf(outPort "* Chip Windows Size :____*____      (Unit:um)  *\n")
          fprintf(outPort "*                                              *\n")
          fprintf(outPort "* PAD #\t\tNAME\tLocation               *\n")
          fprintf(outPort "************************************************\n")
          foreach( pad padListSort
                   xL=car(car(pad))
                   yL=car(cdr(car(pad)))
                   xU=car(car(cdr(pad)))
                   yU=car(cdr(car(cdr(pad))))
                   x=car(centerBox(pad))
                   y=cadr(centerBox(pad))
                   foreach(name newCellView~>shapes
                          if(name~>objType == "label" then ;&& name~>layerName == textLayer then
                                 tx = car(name~>xy)
                                 ty = car(cdr(name~>xy))
                                     if(xL<tx && yL<ty && xU>tx && yU>ty then
                                            label=name~>theLabel
                                            fprintf(outPort "%d.\t\t%s\t(%0.3f,%0.3f)\n" i label x y)
                                            i = i + 1
                                      ;else
                                      ;      label="No Text"
                                      ;      fprintf(outPort "%d    %s \t\t(%0.2f,%0.2f)\n" i label x y)
                                      ;      i = i + 1
                                       );if
                              );if
                        );for
                 );end foreach
          close(outPort)
          view(filePath)
          deleteFile("/tmp/genSortFile.il")
          deleteFile("/tmp/divaTmp.drc")
          ;if(isFile("/tmp/divdrc.log") then
          ;deleteFile("/tmp/divdrc.log")
          ;)
          ddDeleteDeep(ddGetObj(libName cellName "layout_padloc" ""))
      )
  )
procedure(createPadForm()
        padLayerInfo = hiCreateLayerCyclicField(
                        leiGetLSWCurrentTech()
                        "Pad Layer"
                        ""
                        leGetValidLayerList(leiGetLSWCurrentTech())
        )
        ;textLayerInfo = hiCreateLayerCyclicField(
        ;                leiGetLSWCurrentTech()
        ;                "Text Layer"
        ;                ""
        ;                cons(list("PAD" "drawing") leGetValidLayerList(leiGetLSWCurrentTech()))
        ;)
        rotation = hiCreateCyclicField(
                ?name 'rotation
                ?choices list("Clockwise" "AntiClockwise")
                ?prompt "Sort Direction"
                )
        sepField1 = hiCreateFrameField(
                ?name   'sepField1
                )
        padSize =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padSize
                ?prompt "Pad Dimension"
                )
        filePath = 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filePath
                ?prompt "File Name"
                ?defValue "pad_location.txt"
                )
        filePathBrowser = hiCreateButton(
                         ?name 'codeFileBrowserB
                         ?buttonText "Browse..."
                         ?callback "_pipoFileBrowse( hiGetCurrentForm() 'filePath)"
                         )
        hiCreateAppForm(
                ?name 'padForm
                ?formTitle "Pad Location Generator"
                ?fields list(
                             list(sepField1 5:100 600:1 600)
                             list(padLayerInfo 5:0 280:40 70)
                             list(rotation 220:10 120:24 95)
                             list(padSize 440:5 150:24 95)
                             list(filePath 5:45 510:25 70)
                             list(filePathBrowser 520:45 75:30)
                            )
                ?callback "extractPadLoc(filePath~>value rotation~>value padSize~>value)"
                )
        status = hiDisplayForm( padForm )
) ;end procedure
procedure(createAboutForm()
          hiDisplayAppDBox(
                ?name 'CopyRight
                ?dboxBanner "CopyRight By Andy An"
                ?dboxText "All CopyRights Reserved. Please contact Andy An if have any problem!\nI will add more functions in future! Expect your attention!"
                ?buttonLayout 'Close
             )
     )
procedure(printInfo()
        prog((pointList area i perimeter PI objType side1 side2 r1 r2 length)
           if(length(geGetSelSet()) > 1 || geGetSelSet() == nil then
               hiDisplayAppDBox(
                 ?name 'infoWarning
                 ?dboxBanner "Information Warning"
                 ?dboxText "You must select one object! And only can select one object!"
                 ?dialogType hicWarning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else
              area = 0.0
              i = 0
              perimeter = 0.0
              PI = 3.1416
              length = 0.0
              objType = car(geGetSelSet()~>objType)
              case(objType
                   ("polygon"
                     pointList = append1(car(geGetSelSet()~>points) caar(geGetSelSet()~>points))
                     while(i < length(pointList)-1
                            area = area + (car(nth(i+1 pointList)) - car(nth(i pointList)))*(cadr(nth(i pointList))+cadr(nth(i+1 pointList)))/2.0
                            perimeter = perimeter + sqrt((car(nth(i pointList))-car(nth(i+1 pointList)))**2.0 + (cadr(nth(i pointList)) - cadr(nth(i+1 pointList)))**2.0)
                           i = i + 1
                          ) ;while
                      hiDisplayAppDBox(
                           ?name 'polygonInfo
                           ?dboxBanner "Polygon Information"
                           ?dboxText sprintf(nil "The polygon Area is: %0.3f\nThe polygon Perimeter is: %0.3f" abs(area) perimeter)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 ;case polygon
                   ("rect"
                     pointList = car(geGetSelSet()~>bBox)
                     side1 = xCoord(cadr(pointList)) - xCoord(car(pointList))
                     side2 = yCoord(cadr(pointList)) - yCoord(car(pointList))
                     area = side1 * side2
                     perimeter = 2 * side1 + 2 * side2
                     hiDisplayAppDBox(
                           ?name 'rectInfo
                           ?dboxBanner "Rectangle Information"
                           ?dboxText sprintf(nil "The rectangle Area is: %0.3f\nThe rectangle Perimeter is: %0.3f" abs(area) perimeter)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 ;case rect
                   ("path"
                     pointList = car(geGetSelSet()~>points)
                     while(i < length(pointList)-1
                           area = area + sqrt((car(nth(i pointList))-car(nth(i+1 pointList)))**2.0 + (cadr(nth(i pointList)) - cadr(nth(i+1 pointList)))**2.0) * car(geGetSelSet()~>width)
                           length = length + sqrt((car(nth(i pointList))-car(nth(i+1 pointList)))**2.0 + (cadr(nth(i pointList)) - cadr(nth(i+1 pointList)))**2.0)
                           i = i + 1
                           )
                           perimeter = 2 * length + 2 * car(geGetSelSet()~>width)
                     hiDisplayAppDBox(
                           ?name 'pathInfo
                           ?dboxBanner "Path Information"
                           ?dboxText sprintf(nil "The path Length is: %0.3f\nThe path Area is: %0.3f\nThe path Perimeter is: %0.3f" length abs(area) perimeter)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 ;case path
                   ("inst" || "label" || "mosaic"
                     hiDisplayAppDBox(
                           ?name 'noInfo
                           ?dboxBanner "No Information"
                           ?dboxText "You have selected one Instance or Label!\nPlease select a shape and get the information!"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 ;case inst
                   ("donut"
                     area = PI * car(geGetSelSet()~>outerRadius)**2 - PI * car(geGetSelSet()~>innerRadius)**2
                     perimeter = 2 * PI * (car(geGetSelSet()~>outerRadius) + car(geGetSelSet()~>innerRadius))
                     hiDisplayAppDBox(
                           ?name 'donutInfo
                           ?dboxBanner "Donut Information"
                           ?dboxText sprintf(nil "The donut Area is: %0.3f\nThe donut Perimeter is: %0.3f" area perimeter)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 ;case donut
                   ("ellipse"
                     pointList = car(geGetSelSet()~>bBox)
                     r1 = xCoord(cadr(pointList)) - xCoord(car(pointList))
                     r2 = yCoord(cadr(pointList)) - yCoord(car(pointList))
                     if( r1 == r2 then
                         area = PI * r1**2
                         perimeter = 2 * PI * r1
                         hiDisplayAppDBox(
                           ?name 'circleInfo
                           ?dboxBanner "Circle Information"
                           ?dboxText sprintf(nil "The circle Area is: %0.3f\nThe circle Perimeter is: %0.3f" area perimeter)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else
                        area = PI * r1 * r2
                        perimeter = 2 * PI * min(r1 r2) + 4 * (max(r1 r2) - min(r1 r2))
                        hiDisplayAppDBox(
                           ?name 'ellipseInfo
                           ?dboxBanner "Ellipse Information"
                           ?dboxText sprintf(nil "The ellipse Area is: %0.3f\nThe ellipse Perimeter is: %0.3f" area perimeter)
                           ?dialogType hicInformationDialog
                           ?buttonLayout 'Close
                         )
                       ) ;if
                     ) ;case ellipse
                 ) ; case eof
              ) ;if
           ) ;prog
) ;proce

网友A:
首先,libManager.log.cdslck是正常都会有的lock文件。
不太清楚你的skill是怎么去处理的,51的安装目录下好像有个look4pads.il的skill file可以用,至于你的这个错你可以尝试重新建一个cell只调用一两个pad进去试试看行不行,另外,调用的这个pad,甚至一直到到出现PAD layer这一层的cell都不能是array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libManager.log.cdslck是正常都会有的lock文件。
不太清楚你的skill是怎么去处理的,51的安装目录下 ...

你说的look4pads.il是可以直接加载使用的PAD脚本文件吗?

楼主:
我用试过删除原来的cell,重新建一个cell但是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look4pads.il是可以直接加载使用的PAD脚本文件吗?

就是个skill脚本,load后就可以用,你找找看,我记得是有的

网友B:
脚本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本在哪里了???

已经增加了。

网友(2022-05-1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