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内部集成功率管采样点选取

楼主(2019-03-29):
请教各位大牛,内部集成的功率管由于面积很大,导致电流分布不均匀,如果电流采样点随便选,可能导致拿到的芯片的限流值和仿真值有较大误差,我想问一下,对于内部大面积的功率管,如何进行建模,可以看到各个点出的电压分布,这样我就可以最大采哪个点了。

网友:
有布局布线相对均匀的方式。这个本来就不准确,得trimming。

网友A:
还有,这个限流值也没必要这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限流值也没必要这么准。

如果做大输出电流的东西,这个挺重要,不然你前仿得到的都是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大输出电流的东西,这个挺重要,不然你前仿得到的都是假的

我知道这个仿真值是很不准的,但是,你如果限流设计值1A,实际回来1.1A.是大了0.1A,但是这个值有必要精确到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个仿真值是很不准的,但是,你如果限流设计值1A,实际回来1.1A.是大了0.1A,但是这个值有必要精 ...

过流一般不会要求太准 ..小MOS 分外 , 用电阻也可以阿 .  1A * 20m . 用 metal 做小电阻 但一样会差异  ,  去找些 usb switch 带 OCP

楼主:
20A的输出,Rdson也就2-3moh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流一般不会要求太准 ..小MOS 分外 , 用电阻也可以阿 .  1A * 20m . 用 metal 做小电阻 但一样会差异  , ...

是的,关于用metal做采样电阻,很多大厂做vsense这样子,电流环还是很需要准确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握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关于用metal做采样电阻,很多大厂做vsense这样子,电流环还是很需要准确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握精 ...

关于用metal做采样电阻,很多大厂做vsense这样子,电流环还是很需要准确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握精 ..

  metal做采样电阻  ???

    metal做采样电阻很低 ,  应该很难量 ..可能是给固定电流 , 量 vsense  调其他 gain or offset .

以前朋友做 multi channel LED constant current ,  constant current  POLY 电阻就是用 "TRIM"
因为 PROCESS 会偏差. 不TRIM ,  每片 每棵DIE    current 都会不一样 .  而且 die-die  偏差外, 还会有 wafer-wafer 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