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9-03-29):
大神们好,最近学习MBIST,遇到一点问题。
MBIST的算法大部分是面向bit的。难道写和读的时候都是bit by bit么?
例如如下算法,memery的bit_width 如果是8
nMATS+:

{  (w0);   (r0,w1);   (r1,w0)}

那w1是写8{1'b1}么?还是写8'b0000_0001, 8'b0000_0010.......8'b1000_0000?

如果是写8{1‘b1}这样的话,跟面向word不是一样了么?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写什么数据可以自己在bist中指定,写bit不一样的数据比较好  比如0101_0101,这样可以测到bit间的耦合fault
个人理解  说过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什么数据可以自己在bist中指定,写bit不一样的数据比较好  比如0101_0101,这样可以测到bit间的耦合fault ...

/*************************************************
march3
Targeted Faults: AF, SAF, SOF, and TF
Complexity: 10n
Algorithm Steps:
1 up - write 0
2 up - read 0, write 1, read 1
3 up - read 1, write 0, read 0
4 down - read 0, write 1, read 1
****************************************************/
上面这一段是我从pdf中摘出来的。上述所说的write1到底是写的多少呢?是按bit写8’b0000_0001,还是word写8'b1111_111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什么数据可以自己在bist中指定,写bit不一样的数据比较好  比如0101_0101,这样可以测到bit间的耦合fault ...

/**************************************
march3
Targeted Faults: AF, SAF, SOF, and TF
Complexity: 10n
Algorithm Steps:
1 up - write 0
2 up - read 0, write 1, read 1
3 up - read 1, write 0, read 0
4 down - read 0, write 1, read 1
****************************************/
以上是我从pdf中摘出来的,假如word length 是8 ,这里所说的write 1,是指写8'b1111_1111还是只对一个bit写1'b1呢?

网友B:
我看了下mentor文档,
R0 read current location and compare most significant output bit to 0
R1 read current location and compare most significant output bit to 1
W0 write to current location,applying 0 to the least significant input bit
W1 write to current location,applying 1 to the least significant input 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mentor文档,
R0 read current location and compare most significant output bit to 0
R1 read c ...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