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代码实现层与层之间的与非,或非等布尔运算?

楼主(2019-03-29):
求助!急急急!有没有大神能指点我一下,如何用skill代码实现层与层之间的与非,或非等布尔运算?比如说我想要金属层的图形1与图形2相与非,然后只保存与非后的图形,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
自带有个layer generation工具

网友A:
用脚本可以用dbLayerAndNot 等函数 可以在startFinder中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可以用dbLayerAndNot 等函数 可以在startFinder中搜索

我知道可以用dbLayerAndNot 等函数,但我不知道类似下面例子中的l_dbIdList1是什么?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得l_dbIdList1?
dbLayerAnd(
d_cellViewId
t_layerName
l_dbIdList1
l_dbIdList2
[ x_numVertices ]
)
=>
l_dbIdLi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用dbLayerAndNot 等函数,但我不知道类似下面例子中的l_dbIdList1是什么?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得l ...

这个help-->virtuoso documentation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help-->virtuoso documentation里面都有

呃呃呃呃呃,文件里面我能找到这个函数的用法,但举的例子里面没有说怎么获得
l_dbIdList1,都只是一个变量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呃呃呃呃,文件里面我能找到这个函数的用法,但举的例子里面没有说怎么获得l_dbIdList1,都只是一个变 ...

l_dbIdList1

List of objects from input list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_dbIdList1

List of objects from input list 1.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给我写一句skill代码的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给我写一句skill代码的例子吗?

把user guide看一遍再玩skill吧

网友B(2021-07-13):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给我写一句skill代码的例子吗?

Layout窗口选中其中一层,然后CIW 输入 geGetSelSet(),返回的就是这个Obj的dbIdList

例如M1需要外扩1um成为M2

选中M1然后运行一下代码
cellID = geGetEditCellView()
dbIdList = geGetSelSet()
dbLayerSize(CellId "M2" dbIdList 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给我写一句skill代码的例子吗?

第二种获取dbIdlist的方法
setof(11 geGetEditRep()>shapes 11~>lpp == list(“M1”“drawing”))
会返回M1的dbIdlist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B:
Layout窗口选中其中一层,然后CIW 输入 geGetSelSet(),返回的就是这个Obj的dbIdList

例如M1需要外扩1 ...

学到了谢谢

网友C(2024-04-20):
; Initialize ABE
abeInit( geGetEditCellView() )
; Load input layers from cellview
M1 = abeLayerFromCellView( "M1" ?purpose "drawing" )
M2 = abeLayerFromCellView( "M2" ?purpose "drawing" )
; Create ABE output layers
m1Andm2 = abeNewLayer()
; ABE operation
abeLayerAndNot( M1 M2 m1Andm2)
;abeLayerXor( M1 M2 m1Andm2)
; Output the ABE AndNot result to the text:drawing layer-purpose pair
abeLayerToCellView( m1Andm2 "text" )
; End the ABE session and release the memory
abeDo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 Initialize ABE
abeInit( geGetEditCellView() )
; Load input layers from cellview

学习了,新的思路~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C:
; Initialize ABE
abeInit( geGetEditCellView() )
; Load input layers from cellview

这个函数是不是不能用在617中,我这个ciw显示没有abeLayerFromCellView()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