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时钟设置

楼主(2019-03-29):
请问下用虚拟时钟约束的时候,我随便起个名字clk_fpga_virt,tcl命令是这样子写
create_clock -name clk_fpga_virt -period 3

还是需要后面写上port端口
create_clock -name clk_fpga_virt -period 3   [get_ports {clk_fpga}]     //clk_fpga是我写的一个input时钟
可是我这样子timing工具会ignore掉这条命令,这是为什么呢?
我可否不写端口?不写端口创建时钟clk_fpga_virt这样子,是否是所谓的虚拟时钟可否用于set_input_delay约束
如果有人知道,请教各位,谢谢谢谢

网友A:
不是这样写

网友B:
Generally we use virtual clock if there is no physical clock inside the subsystem/chip. For timing sake, we just specify period ignoring port

网友C:
virtual clocks are clocks with no ports/pins speci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写

请问那应该是怎么写的?这个是我用gui生成的tcl命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rtual clocks are clocks with no ports/pins speci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nerally we use virtual clock if there is no physical clock inside the subsystem/chip. For timing s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