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virtuoso 怎么做sourcepull

楼主(2019-03-29):
请问一下大佬cadence怎么做sourcepull,loadpull能够做,但是不会sourcepull,做sourcepull的时候要不要加激励啊,比如输入功率啥的。我做完loadpull后像loadpull那样做sourcepull,然后圆图只有一个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指导

楼主:
如果像loadpull那样做的话,应该看反射系数还是看功率,cadence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power contours,一个是reflection contours,我点的power contours,发现在圆图以外了,所以问几个问题。

1. 曲线只有一个点可能是怎么回事。
2曲线在圆图可能是怎么回事。
3.S21变成负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11-0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13):
请问楼主知道cadence怎么进行source pull了吗

网友:
请问您知道cadence里怎么做sourcepull了吗?

网友(2025-04-27):
请问楼主知道了怎么在virtuoso中去做sourceoull了吗,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去获得源阻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