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衬底设置

楼主(2019-03-29):
请教各位,ADS中用momentum画电感仿真时需要设置substrate 文件,个人小白,有如下几个问题不明白:

1.金属的电导率在哪个文件里面能看到

2.si衬底的厚度在哪里能查到

3.过孔的电导率又能怎么查到

4.过孔的单位Ω/ct是什么单位

楼主:
为什么没人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itf文件或者ircx文件里有,ads可以直接从上述两个文件转换生成需要的衬底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itf文件或者ircx文件里有,ads可以直接从上述两个文件转换生成需要的衬底文件。 ...

请问IRCX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PS:通过上面的图片怎么算过孔的电导率,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IRCX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PS:通过上面的图片怎么算过孔的电导率,大神知道吗

ruledecks starrcxt,有些工艺提供ADS 的衬底文件,直接找foundry要。没算过电导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decks starrcxt,有些工艺提供ADS 的衬底文件,直接找foundry要。没算过电导率。
...

谢谢大佬

网友B(2020-07-02):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itf文件或者ircx文件里有,ads可以直接从上述两个文件转换生成需要的衬底文件。 ...

请教一下,ADS怎么将itf文件转换生成衬底文件,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ADS怎么将itf文件转换生成衬底文件,感谢!

如果ADS已经正确安装,开一个Terminal,输入 eesofsubed.sh 之后回车,会启动Substrate Editor,然后菜单栏File—Import ITF File...

网友C(2020-08-12):
引用 网友A:
如果ADS已经正确安装,开一个Terminal,输入 eesofsubed.sh 之后回车,会启动Substrate Editor,然后菜单 ...

你好,按上述方法生成的ltd文件,导入momentum后,仿真时显示衬底文件格式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828 Bytes, 下载次数: 7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上述方法生成的ltd文件,导入momentum后,仿真时显示衬底文件格式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你好,请问你使用的ADS是哪个版本的?还有就是ADS是安装在windows系统上还是Linux系统上?我使用的ADSb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使用的ADS是哪个版本的?还有就是ADS是安装在windows系统上还是Linux系统上?我使用的ADSban ...

ads2020,linux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上述方法生成的ltd文件,导入momentum后,仿真时显示衬底文件格式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过孔 和 Metal 层怎么没有呢?

网友(2022-01-07):
这个TC1 TC2 是什么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自己构建衬底文件啊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上述方法生成的ltd文件,导入momentum后,仿真时显示衬底文件格式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朋友 你好,请问你是如何把itf文件转换成ltd的呢,我在file import界面没有出现导入itf文件这个选项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itf文件或者ircx文件里有,ads可以直接从上述两个文件转换生成需要的衬底文件。 ...

您好,请教一下ads如何将ircx文件转换成衬底文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itf文件或者ircx文件里有,ads可以直接从上述两个文件转换生成需要的衬底文件。 ...

您好,请问ads怎么将ircx文件导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ads怎么将ircx文件导入呢

终端输入eesofsubed.sh就可以启动了,从某个版本后有的这个功能,软件不能太老

网友F(2023-04-09):
我不建议采用软件转换,一般软件转换后出问题 要么层丢失、错乱,要么过控、金属层完全不对,另外ads是不支持金属层穿透介质层的,楼主应该查看ircx或者ict或itf文件 手动在ads制作衬底,当然我的建议在多层的cmos工艺下是最好不要用ads 用emx或者sonnet。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上述方法生成的ltd文件,导入momentum后,仿真时显示衬底文件格式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F:
我不建议采用软件转换,一般软件转换后出问题 要么层丢失、错乱,要么过控、金属层完全不对,另外ads是不支 ...

您好,TSMC家的工艺不提供支持EMX仿真的金属层信息.proc文件,只提供.ircx文件,请问有什么办法将.ircx文件转换成.proc文件吗?谢谢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上述方法生成的ltd文件,导入momentum后,仿真时显示衬底文件格式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你好,楼主,我用Linux的命令启动eesofsubed,为啥会报需配置环境变量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