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你们都是怎么学时序分析约束的啊

楼主(2019-03-29):
如题,我真的看公式看到麻木了,不知道怎么对应上来,也不太清楚一个工程应该怎么添加约束(是全部约束一起上吗?),而且约束的TCL命令让我也有点头大,各位大佬是怎么学STA的,能否大体指个学习方式(比如用一个实际的工程不断约束,是否有这样的入门工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如果全部约束一起上,那我哪些需要进行时序例外,异步之类的input么?感觉好像挺吃经验的

网友:
第一次跑工程的的时候,只要下好核心约束就好了,比如create_clock,生成时钟,时钟分组等等就可以了。跑完之后看时序报告,约束端口io delay,时序例外(false path、multicycle等等),或者针对性的对难收的时序做一些opt。推荐看下《vivado 使用误区和进阶》。

网友:
给你个数字设计前端课程。12年工程师(Verisilicon Senior Staff Engineer)专业讲解。
第10课:STA基础。https://ke.qq.com/course/390121?tuin=64ce5e2a
后面有第11课:DC综合实例。
前面有2节免费课。

时间也是有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