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环路问题

楼主(2019-03-30):
我们买了个IP。现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出1.1V是稳定的,但是在LX端测出振荡的dutycycle是变化的,在负载150mA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是PWM模式。
一个dutycycle是80%,下一个50%,然后循环。看起来就想远1Mhz的频率变成了500KHz。正常的DCDC不应该是固定dutycycle的吗?如果不正常,这个一般是什么引起的?需要怎么调节?谢谢!

网友:
假设标称输出电流是多少?
设计是否进入脉冲跳跃模式? (用于低输出电流值)
这是不是稳定了? 输出电流图如何?
.......

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全面了解情况。

楼主:
谢谢回复。指标是200mA。在低输出电流,比如20mA的时候确实是进入了pfm模式,40mA时候进入pwm模式,一开始观察到的频率是1Mhz,dutycycle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输出电流较大,到150mA的时候,dutycycle就变化较大了。

网友:
不正常,开关频率没有变,但是dutycycle不稳定。以两个开关为一个周期,一个dutycycle比正常大,另一个dutycycle比正常小。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不正常,两个开关为一个周期后,就导致了电流的变化范围变大,加到外面电容的esr上,输出电压的纹波就会偏大。但是我看到好像电压纹波没有变化。反馈给IP提供方,他们说是正常现象。由于不提供电路,也没法分析。
我觉得是不是误差放大器的带宽大了。 我看了板上说一般环路带宽要在开关频率的十分之一左右最好,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呢?

网友A(2024-04-12):
你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4-07-11):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

网友(2025-07-24):
可能是你的电流回路的带宽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