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做过sd卡和vga的吗,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9-03-30):
我现在在做的是把存在sd的5张照片  取出来在 vga显示器上循环显示。但是一开始显示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和第二张的半张都是黑色的 ,而且照片显示的时候都错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
显示的时候第一张 和第二张的那半张多 黑色的图片不知道是什么。从第二张才开始显示我放在sd卡的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时候第一张 和第二张的那半张多 黑色的图片不知道是什么。从第二张才开始显示我放在sd卡的图片
...

而且图片都错位了

网友:
黑金的zynq开发板提供demo例子的。
可以买个开发板,照例子试试。

网友:
樓主可以先從兩個面向來debug.

1. cehck VGA的輸出timing...
理論上VGA的HSync 跟 VSync的timing control 若正確的話..畫面會是對的

2.   如果VGA timing 正確...再來就是要確定 SD 卡讀出的 data是否正確.  SD read out block 是否真的為pic 實際的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