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分频时钟综合时出现A non-unate path in clock network for clock

楼主(2019-03-30):
版主以及各位前辈好,我的设计里包含分频时钟,所以我在DC中这样来约束: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  -source [get_ports RF_CLK] -divide_by 128  [get_pins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clk_reg/Q]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mclk  -source [get_ports RF_CLK] -divide_by 4   [get_pins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mclk_reg/Q]

然后在综合时报出下述warning:
Warning: A non-unate path in clock network for clock 'clk'
from pin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U6/Y' is detected. (TIM-052)
Warning: A non-unate path in clock network for clock 'mclk'
from pin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U3/Y' is detected. (TIM-052)
......

我的源代码是
always @(posedge rf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 <= 1'b0;
  else if(counter==6'd63) begin
    if(cur_state==SOF)  clk <= 1'b0;
    else                clk <= ~clk;
  end

always @(posedge rf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mclk <= 1'b0;
  else if(counter[1:0]==2'b10)
                  mclk <= ~mclk;

counter是一个6位计数器

请问,我这样约束是否合理呢?然后分频器的RTL代码这样写是否合理呢?我该如何修改才是正确的呢?谢谢大家了,急......

楼主:
我有试过这样修改
always @(posedge rf_clk or negedge dec_rst_n)
  if(!dec_rst_n)  counter <= 6'd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b1;

assign clk = counter[5];
assign mclk = counter[1];

然后这样约束: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  -source [get_ports RF_CLK] -divide_by 128 [get_pins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counter_reg[5]/Q]
但还是有上述警告。

但像这样约束后,警告才消失: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  -source [get_ports RF_CLK] -divide_by 128 [get_pins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clk]
但这种约束是否合理呢?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呀

楼主:
顶顶,求大佬帮忙啊

网友A:
1、因为你的时钟路径上出现了正向和反向时钟同时出现的情况,U6和U3两个cell应该是两个mux,mux的输入一个clkX,另外一个应该是clkX的取反。这个问题可以不用管
2、之所以你换一种方式约束没有问题,应该是你定义的那个时钟pin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clk是一个hierarchical pin,这种方式是不允许的,时钟应该定义在leaf pin上,否则会影响时钟无法正常propagate

网友B:
1,这个可以不用管,如果要处理好像要通过set_clock_sense 来设置。
2.  上面提到的,由于propagate不正常,所以dc并没有trace完全,虽然没报错,但在pt,pr时还是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你的时钟路径上出现了正向和反向时钟同时出现的情况,U6和U3两个cell应该是两个mux,mux的输入一个c ...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那么请问一般分频时钟的RTL代码要怎样写,才是推荐的做法,才不会出现non-unate呢?比如实现一个4分频的时钟,
然后,create_generate_clock的source定位到port端是不是就可以啦?要不要定义到寄存器的CK端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可以不用管,如果要处理好像要通过set_clock_sense 来设置。
2.  上面提到的,由于propagate不正常 ...

嗯嗯谢谢您,在p&r阶段也是频繁出现这些warning,但是最后pt没有时序的违例(几个时钟间做了同步处理,设成了false path),关于您说的暂时不用管,那为什么p&r阶段还要修改呢?修改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网友B:
综合对这个实际不是很关心
如果有clock mux,clock 不知道trace那条路径,所以会报这个waring,
通过设置 case analysis就解决了。
即使有这个warning,一般pr后的结果也没不会出多大问题。
只是在这段分频电路中有些不准确,由于这些电路逻辑并不多,实际的timing影响还是
很小的。

网友:
你的描述是rtl,你定义的clock要定义到一个instance的pin上,rtl中的register还没实例化,所以问题也可能是出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那么请问一般分频时钟的RTL代码要怎样写,才是推荐的做法,才不会出现non-unate呢? ...

级联分频的方式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二分频再二分频,你目前这种方式是counter分频,但是级联分频会导致时钟树很长。source端可以一般会定义在mater clock的source上,但是定义在clock tree上其它点也可以,只要保证你的div clk的waveform和你的source点关系是匹配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对这个实际不是很关心
如果有clock mux,clock 不知道trace那条路径,所以会报这个waring,
通过设置 c ...

好的,谢谢您,那我可以不用管这个non-unate路径了,但我还是想弄明白怎样分频才能不出现这个non-unate呢(被这个困扰好多天了)?我看了一下网表,我的时钟寄存器的D端输入有一个XOR门,并没有使用mux,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无法使用set_case_analsis,然后我发现好像使用计数器的方法进行分频,不管怎样D端都会有一个XOR门或者OAI2BB2X1之类的门,导致出现non-unate.

就比如如下实现128分频的的RTL代码:
always @(posedge rf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ounter <= 6'd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b1;

always @(posedge rf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 <= 0;
  else if(counter == 6'd63)
    clk <= ~clk;

综合出来也会出现一个XOR门,会报non-unate的路径
对此,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分频的方式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二分频再二分频,你目前这种方式是counter分频,但是级联分频会导 ...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终于弄明白了,那一般做项目情况下,遇到分频信号,您们都是使用级联还是技术法呢?哪一种好一点?原谅我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心......

关于第二个问题,您说的master clock的source端就是指的master clock 的create clock的点吧?
比如create_clock rf_clk [get_ports RF_CLK],那么rf_clk的分频时钟的source就可以定义到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 -source [get_ports RF_CLK] -divide_by 128 [get_pins clk_reg/Q]。
如果create_clock  rf_clk  [get_pins RF_CLK_reg/Q],那么rf_clk的分频时钟的source就可以定义到-source  [get_pins RF_CLK_reg/Q].是这样吗?

有些人说,source可以定义到分频时钟寄存器的CLK端 -source  [get_pins inst_dec_top/inst_clk_div/clk_reg/CLK],但我试了试,dc会提示找不到目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联分频的方式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二分频再二分频,你目前这种方式是counter分频,但是级联分频会导 ...

还有就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指令中,-master_clock这个参数一般要加吗?我看有些人加,有些书上却没有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终于弄明白了,那一般做项目情况下,遇到分频信号,您们都是使用级联还是技术法呢? ...

1、建议使用counter分频,时钟树更短。是不是寄存器的时钟pin名字不是CLK
2、source点如果有多个时钟经过的时候,需要定义master clock,不然generated clock分不清源时钟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使用counter分频,时钟树更短。是不是寄存器的时钟pin名字不是CLK
2、source点如果有多个时钟经过 ...

嗯嗯好的,寄存器的时钟pin名字有些是CK,有些是CKN,我先create到port端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寄存器的时钟pin名字有些是CK,有些是CKN,我先create到port端好了。 ...

请问你是在校学生吗?我们公司现在后端招人,不知道有没有兴趣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在校学生吗?我们公司现在后端招人,不知道有没有兴趣面试一下!
...

嗯嗯,是研二学生,目前在做一个要流片的项目。谢谢您解答我这么多疑惑,方便的话加个微信私聊下

网友:
我的微信号:hjj-12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研二学生,目前在做一个要流片的项目。谢谢您解答我这么多疑惑,方便的话加个微信私聊下
...

我的微信号:hjj-12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研二学生,目前在做一个要流片的项目。谢谢您解答我这么多疑惑,方便的话加个微信私聊下
...

hjj-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