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功率开关MOS管开关会有电流尖峰

楼主(2019-03-30):
最近做了一个buck,在做电流检测电路的时候发现功率开关MOS管在开关的时候会出现尖峰。本来最大电流3A,现在变成了17A。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尝试后了退耦电容,即用一个NMOS栅极接电源,其余三端接地,但是不管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6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6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64

网友A:
是不是上下管通了?没有做死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下管通了?没有做死区么?

死区做了 我问了问大神学长,他说主要是由于开关管的长宽比较大(我们要求电流6A)导致的。所以我们的电流检测以及限流电路不能检测功率开关管的了。我们需要改成电感电流检测的 电感上的电流更加的纯净且无尖峰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做了 我问了问大神学长,他说主要是由于开关管的长宽比较大(我们要求电流6A)导致的。所以我们的电 ...

我看你这个电流是突变了。你这个电流去哪边了?不检测功率管你要怎么检测电感电流?用电阻么?大电流对检测影响不大吧,主要是开关速度,你们开关频率多少?

网友:
higside是nmos吗?为什么highside的driver的低电平是gnd?

网友:
你上面的驱动管,正常情况下,应该用PMOS管(如果用你现在的驱动级电路的话),如果用NMOS管的话,需要用个自举电路来做驱动级电路的电源,5楼的怀疑是对的,如果有自举电路,你的上面的NMOS管的驱动级低电平不应该是GND,而是VOUT了,并且正常情况下,这里不应该命名为VOUT,而应该是LX或者是SW。你这电路搭得就根本不对。

网友:
而且你的驱动级电路,为什么m=500?那不是跟驱动管一样大了么?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建议 电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是死区控制,利用书《数字集成电路设计手册》上的计算方法。通过Cox来计算延时时间,最终能够达到要求。我的m是500 不过宽长比缩了近10倍(这其实是一个本科生竞赛题,题目要输出电流达到6A,太大了真的很让人吐槽。导致我的功率开关管的面积也很大,所以驱动的反相器链面积也很大)。然后最终我们还是采取DCR电感电流检测技术,是我的队友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能正常工作,电感上的电流波形很正常,检测出来的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
做电源芯片 就是做可靠性 可量产性,欢迎来实战

------------------------------------------------------
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应届优先
联系:fc@flychild.com.cn 或Q_4628_6882

网友(2024-11-11):
引用 楼主:
死区做了 我问了问大神学长,他说主要是由于开关管的长宽比较大(我们要求电流6A)导致的。所以我们的电 ...

为什么功率管尺寸太大就会有剑锋呢

网友(2025-02-18):
所以说尖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5-06-22):
有可能是上管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太强了,反相器尺寸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