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bonding wire寄生电感的消除办法吗?

楼主(2019-03-30):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资料或者方法推荐吗?我的电路因为bonding wire电感的原因,性能变得很差,但因为在输出端的原因,没办法用串联电容的方法消除寄生电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更多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一般是多bongding几根,

网友B:
从bonding 线上说,就两个办法:
1.增加bonding线数量
2.减小bonding线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bonding 线上说,就两个办法:
1.增加bonding线数量
2.减小bonding线长度

您好,谢谢。那么在接地端的bonding线有其他特殊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那么在接地端的bonding线有其他特殊的办法吗?

DOWN BOND 多很多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那么在接地端的bonding线有其他特殊的办法吗?

如果你有thermal pad,而且接地,那么可以直接bond到thermal pad上。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B:
从bonding 线上说,就两个办法:
1.增加bonding线数量
2.减小bonding线长度

增加bonding线直径也可?

网友C(2022-06-12):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一般是多bongding几根,

萌新请问下关于减小Bonding wire寄生方法中说的多bonding几根的意思是版图上那个pin多画几个pad,然后封装时对应的那个管脚分别连到这几个pad上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萌新请问下关于减小Bonding wire寄生方法中说的多bonding几根的意思是版图上那个pin多画几个pad,然后封装时 ...

一般都是一个PAD上多打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一个PAD上多打几根线

这样吗?也就是说一个pad上打几根线是我自己可以跟封装厂商确定的是吗?那我说的那种版图上多搞几个pad然后封装时连到同一个管脚上行得通吗?

网友C:
有大佬解答下吗?萌新不懂

网友E(2022-08-10):
引用 网友C:
有大佬解答下吗?萌新不懂

你的做法作用不大的,减小bonding的寄生电感的作用是为了得到理想地,你这种分开接地,寄生电感不会变小,每个bonding线的地也都是分立的,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况且,你仔细想一下,如果你的方法可行,其实做在一个pad上更经济方便。

网友:
更换封装类型,如可以用更小bonding线的封装或者采用不用bonding线的封装如flip-chip

网友:
1, 芯片内部或者外部做阻抗匹配。
2,multi-bond, 就是一个信号用两根或者三根线。3, 换成flip-chip。

4, 我以前设计的时候,wirebond可以通过2133Mbps的DDR信号。不知道你说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速度和精度要求是多少? wirebond如何损害你的信号的?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做correlation没有? 有没有提出过其他改进方案,并且进行过仿真或者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做法作用不大的,减小bonding的寄生电感的作用是为了得到理想地,你这种分开接地,寄生电感不会变小 ...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pad上多bonding几根?

网友F:
竟然没人提用小电阻的方法降低bonding电感Q值,几欧的电阻估计就足够了,当然看你压降允不允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一个PAD上多打几根线

所以就是对于寄生电感比较敏感的的Pin封装时给他多分配几个引脚,将这些引脚的bonding线都接到一个pad上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pad上多bonding几根?

是的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F:
竟然没人提用小电阻的方法降低bonding电感Q值,几欧的电阻估计就足够了,当然看你压降允不允许 ...

前辈能不能讲一下为什么加了电阻可以减小Q值呢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C:
萌新请问下关于减小Bonding wire寄生方法中说的多bonding几根的意思是版图上那个pin多画几个pad,然后封装时 ...

应该是要多画几个PAD的,一个PAD只能bonding一根线吧?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C:
所以就是对于寄生电感比较敏感的的Pin封装时给他多分配几个引脚,将这些引脚的bonding线都接到一个pad上 ...

cha不多,但是一旦pin脚数目确定,其他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竟然没人提用小电阻的方法降低bonding电感Q值,几欧的电阻估计就足够了,当然看你压降允不允许 ...

相当于是为了减少oscillation吗?但仿真时需要bonding和lead frame的模型毕竟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