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仿真下端口信号怎么这样

楼主(2019-03-31):
时序仿真下端口怎么长这样子,这是什么?平常用的内部端口信号呢?

网友A:
时序仿真的对象是网表文件,内部的信号都已经被解释成网表内的信号了,就是如图这样类似的。不过一般来说reg信号名不会变,顶多就是多比特打平 成单比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仿真的对象是网表文件,内部的信号都已经被解释成网表内的信号了,就是如图这样类似的。不过一般来说re ...

o, 这样子,谢谢,不过这样子看起来好麻烦,

网友A:
这样可以让你去了解底层单元的实际结构,不麻烦的,你关注自己需要关注的信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让你去了解底层单元的实际结构,不麻烦的,你关注自己需要关注的信号即可。 ...

可是有时候一些内部信号就不见了(找不到内部信号可以添加到wave中,一些变化就看不到 了,实在悲伤

网友A:
这个需要你对设计比较熟悉会好寻找信号,没办法,这是网表和RTL的差异,估计暂时没有办法解决,只有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去寻找需要的信号来定位了。不过一般时序仿真更多关注时序上的问题,真正用内部信号定位还是比较少,如果时序分析做的很完美的话,时序仿真都可以不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对设计比较熟悉会好寻找信号,没办法,这是网表和RTL的差异,估计暂时没有办法解决,只有通过一 ...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