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端定义的spare cell,place后非常集中,怎么能让其分散一些?

楼主(2019-03-31):
以前的项目一般specifySpareGate后不用特意的关注,最后也会很分散,eco时也会比较容易利用起来,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调,都是集中在一起放在一个角落里,这样真的eco就很难利用起来了,请大佬们讲讲,怎么让其分布更加分散?

尝试了createInstGroup -region,将spare cell限定在某个区域内,但这些cell就整整齐齐的摆在了限定其余的左下角和右下角,还是不分散。。。

也试了createInstGroup -isPhyHier做成一个物理的module然后用modulePadding scale设定的大一些,发现对这些cell不起作用啊,还是挨着很近。。。

除了pin位置比较集中算是个问题以外,整体queryPlaceDensity并不高也就83%,timing也没太大问题,就是这spare cell怎么搞都很集中,手动挪一共六百多个又太多。。。

网友:
set spare_cell [get_flat_cells *spare_cell/*]
set_attribute $spare_cell spare_cell_mode true
让工具能够识别它为spare cell,就会自动将其分散开来。

网友A:
楼上正解,ICC还有spread_spare_cell

网友B(2021-07-30):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ICC还有spread_spare_cell

我用Invs识别不了set_attribute的指令 set_attr也不行,这要咋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Invs识别不了set_attribute的指令 set_attr也不行,这要咋整

innovus是 specifySpareGat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novus是 specifySpareGate

请假,inn中有类似spread_spare_cell的命令吗?我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假,inn中有类似spread_spare_cell的命令吗?我没搜到

好像没有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C:
请假,inn中有类似spread_spare_cell的命令吗?我没搜到

placeSpareModue?

网友:
inn里没有。很早以前enc里好像spread place..
不过8楼的命令够了啊,撒的均匀度可以的。再想精准控制,网表里定义吧。

网友D:
specifySpareGate -inst *spare*    ;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moudle_aware_spare true

网友:
网表里没有加入一定数量spare的话,也可以让后端在route前撒spare。
用createSpareModule 定义好想要的cell类型,再placeSpareModule 去撒,可以圈面积,定义百分比,面积够多撒几组,面积少少撒几组。
不过eco率高的话,网表写好spare再去控制摆放,的确会更好。

网友E(2022-12-14):
引用 网友D:
specifySpareGate -inst *spare*    ; 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moudle_aware_spare true

兄弟,这条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moudle_aware_spare true命令有啥用?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条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moudle_aware_spare true命令有啥用?

同上

网友(2025-03-1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佬有解决了的吗?看到jack大佬的文章说有两种策略

我尝试了第一种:

createSpareModule …

placeDesign …

placeSpareModule …

这个策略的好处是design优先放置,缺点是spare module因为后放置,位置可能不理想,ECO的时候可能spare cell位置太远造成route太长。

这个策略摆出来的spare cell反而更加分散些,但是一旦执行 place_opt_design  ,所有的spare cell就又都聚集到边上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