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HSPICE跑verilogA代码

楼主(2019-04-01):
  想用hspice运行verilogA相关代码,之前不确定能不能运行,我查了hspice相关用户手册。文中仅特别指出verilogA语言
  我查了网上相关例子,用verilogA写的相当少(几乎没啥实例吧)
  然后我一开始随便下了一个版本的hspice,运行verilogA写的代码,跑不通,调了好久也不行。这就要崩溃了:不确定是版本问题还是代码问题,也没啥特别有意义的报错信息。
  我就卸载了我已安装的版本,准备重新安装合适的
  现有几个问题:
  1:有人说2008.03版本可以,(我是win10),但网上好像没有明确有这个版本
  2:还有人说{
首先,需要确认License中有Hspice_va这个Feature;其次,你要确保你的安装文件夹中有“hsp-vacomp.exe”文件。最后,你可以试着运行Demo/hspice/veriloga目录下面的"*.sp"文件;如果成功,则表明你的Hspice可以运行Verilog-A。  就可以直接写sp运行了},但我之前安了一个版本,有Hspice_va这个Feature,没有所说的“hsp-vacomp.exe”文件(这个文件我也没听说过,我也是刚接触不久hspice)

   3:又有人说安装最新版本试试,但很奇怪的是,好几个安装说明都提到获取”SECRET DATA“秘密数据,但关于这个秘密数据怎么获取,提到的很少;即使有介绍怎么获取的,灵活性也不强,给的获取途径

楼主:
关于这些介绍少之又少,好绝望啊,搞了好几天了,仍未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些介绍少之又少,好绝望啊,搞了好几天了,仍未解决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看看有无相关资料

网友B:
为啥不用spectr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spectre呢?

因为我看到的相关论文,都是用spice/hspice实现要做的实验的
所以优先考虑了hspice
[陷入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看看有无相关资料

看了好多贴吧及相关论坛,介绍的比较少
那我再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spectre呢?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看看有无相关资料

谢谢你

网友C(2019-05-31):
秘密数据来自于破解文件
找找这两个东东:
scl_keygen.exe
sssverify.exe

楼主(2019-08-26):
引用 网友C:
秘密数据来自于破解文件
找找这两个东东:
scl_keygen.exe

破解没问题了,就是一开始我自己不熟练,瞎忙活了好久谢谢你哦

网友(2020-01-31):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9-09):
把Demo/hspice/veriloga目录拷贝到自己的home目录下,再运行dac.sp或者其他的.sp文件,如果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02):
12楼正解!!!
hspice 的verilogA格式与spectre的不同,而verilogA介绍文档大多按spectre格式来。所以会出现跑不通的情况。
如电阻的verilogA spectre为:
analog begin
  V(P,N)<+I(P,N)*R;
end
而Hspice为:
analog V(P,N)<+I(P,N)*R;
按什么格式写就用什么仿真器跑,实测可以跑。可以先跑软件自带的验证

网友(2022-04-06):
12,1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