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len书上面的公式推导,

楼主(2019-04-01):
这个公式怎么推出来的呢,推了,没有推对,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可以先去推导下cascode的输出电阻,公式其实就是一个MOS管和一个cascode并联

楼主:
我知道这个,casecode结构就是rout=(gm2*ro2*ro1)//ro3,但是我想从根本上推导出来,我使用节点法没有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