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出现错误“input.scs” 1223:16:Unexpected equals "=".

楼主(2019-04-01):
请问是因为多了一个“=”吗?检查网表没有发现多余的“=”。谢谢。

网友A:
把这行netlist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行netlist贴出来看看

没有16行
这个是语法错误吧?我没有修改netlist,退出ADE L 重新设置,就没问题了。流程跟之前一样,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simulator lang=spectre
V00 (VDD 0) vsource type=dc dc=1.8
V01 (VSS 0) vsource type=dc dc=0
V02 (VDDIO 0) vsource type=dc dc=2.5
V03 (VSSIO 0) vsource type=dc dc=0

vsin        (SCAN_IN_I 0)                vsource type=pwl   wave=[0n 1.8 2n 1.8 2.0625n 0 1100n 0 1100.0625n 1.8 1500n 1.8 1500.0625n 0 1600n 0 1600.0625n 1.8 1900n 1.8 1900.0625n 0]
vsck        (SCAN_CK_I 0)                vsource type=pulse val0=0 val1=1.8        delay=10n        rise=50ps        fall=50ps        width=10n        period=20n
vsen        (SCAN_ENABLE_I 0)        vsource type=pulse val0=0 val1=1.8        delay=2u        rise=50ps        fall=50ps        width=2n        period=4n
Vck        (TEST_CK_I 0)                vsource type=pulse val0=0 val1=1.8        delay=5n        rise=50ps        fall=50ps        width=5n        period=10n

网友(2023-07-13):
请问一下有解决吗,我也出现了相同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5-10-31):
在仿真器设置中,iprobe选择框中填写错误会导致报错,如“I11/IPROB0”报错,应该是“/I11/IPRO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