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手动建立连接关系

楼主(2019-04-02):
XL后有部分晶体管与线路失去联系(或想与其它器件有联系),怎样手动建立关联?(不要说删除了再重新拽过来,不太实用)

网友:
如果不是你删掉,重新调用的管子的话,可以重新layout xl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大神,具体怎么操作呢,打开窗口搞了半天没成。

网友(2019-07-02):
选中晶体管右键Update-->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具体怎么操作呢,打开窗口搞了半天没成。

同求!

网友B:
在physConfig窗口的Instances中选中你要建立连接的instance(若是对cell进行连接操作就在cell栏中进行下列操作),双击Physical Library或Physical Cell更改成你想要的库或cell,保存关闭physConfig窗口,然后在版图上选中要建立连接的instance或cell,点击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图标选择Update Selected Layout Components Only,OK后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physConfig窗口的Instances中选中你要建立连接的instance(若是对cell进行连接操作就在cell栏中进行下列 ...

Physical Library或Physical Cell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ysical Library或Physical Cell在哪里?

网友:
如果版图上面需要手动添加管子,如何自动更新到电路中呢?

网友B:
手动调入的管子因为没有连接关系是不能自动更新到电路中的,如果是创建的dummy管可以自动更新到电路中,顺便问一下为什么要手动添加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调入的管子因为没有连接关系是不能自动更新到电路中的,如果是创建的dummy管可以自动更新到电路中,顺 ...

就是dummy

网友B:
Connectivity-->backannotate,可以一次性全部反标所有dummy也可以只反标选中的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nnectivity-->backannotate,可以一次性全部反标所有dummy也可以只反标选中的dummy

如果两个管子对应之间没有连线,但是只要S/D互换一下就有连线关系,但是在XL下面始终无法共用,自动就分开了,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首先你得确认一下在XL下abut选项是否打开了,在打开的情况下如果S/D互换一下就能合并,不互换自动分开那应该是Layout XL options里Mirror transistors选项关掉了,把这个选项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万分感谢!有不懂的再请教你~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B:
Connectivity-->backannotate,可以一次性全部反标所有dummy也可以只反标选中的dummy

好像不能实现呀。

网友D(2024-02-29):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确认一下在XL下abut选项是否打开了,在打开的情况下如果S/D互换一下就能合并,不互换自动分开那应 ...

请问mirror transistor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irror transistor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