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cula Interactive 点亮时闪退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02):
IC5141 用Dracula 做LVS之后 在Virtuoso Layout 里面打开Dracula Interactive 工具点亮 layout中的连线时,点三四根线就会出现icfb闪退的情况,请大神指导为何会出现如此的情况?
       查看CDS.LOG文件,发现出现以下错误:
      \a lBox->value = list(2 "XI16-C43_PLUS")
      \r (2 "XI16=C43_PLUS")

      \a hiListBoxDone(lBox)
      \r t
      \e X Toolkit Error: Object "(null)" does not have windowed ancestor

      \o  ......
      \o  ......

      在它之前点亮其他线时的LOG内容如下:

      \a lBox->value = list(2 "XI16-C43_MINUS")
      \r (2 "XI16=C43_MINUS")

      \a hiListBoxDone(lBox)
      \r t
      \r nil
      \a iqLVSHandleObj(1)

      \o Last highlight is Net 46 "XI16-C43_MINUS"
      \o  ......
      \o  ......

网友A:
哇, 太棒了, 還有人在用dracula
請問你用什麼版本的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太棒了, 還有人在用dracula
請問你用什麼版本的OS

我用的RHEL5.8,之前在PC组装机上安装的RHEL5.8和IC5141都没问题,但这次是在Dell R720 上安装的RHEL5.8系统和IC5141两个都是完全一样的版本,就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