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5141 icfb 闪退的问题

楼主(2019-04-02):
在Virtuoso 里 对一个schematic 进行 Check Hierarchy时,当选中Referenced libraries时,icfb就突然闪退了,求大神指点,这是为何?

网友:
换个版本

楼主:
换什么版本? Cadence版本还是OS版本?
之前同样的IC5141 在同样的OS版本的系统里都能正常使用。
最近更新了一下服务器,换了32核的CPU 内存升级到96GB,装的同样的RH5.8的系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之前是用台式机单CPU+8G内存。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出了问题?

楼主:
换了一个IC5141版本,更新到IC5141的最后一个升级的版本,icfb能正常运行,但闪退的问题依然存在。
基本上可以确定,问题不在IC5141的安装和配置,也不在license上。 问题应该在RHEL5.8的安装过程或者是服务器硬件的问题。
RHEL5.8我已经在不同的机器上熟练安装过几次,除非点选的时候漏选了某个插件,否则安装不会出问题。
1.  之前没有在双CPU,多核的机器上装过linux和IC5141, 会不会是多核系统硬件的配置问题?
2.  之前安装的RHEL5.8和运行IC5141都是在最大8GB的内存硬件中,设置linux swap = 16GB,运行都没有问题,但现在的服务器是96GB的内存,由于内存的问题吗?
3.  会不会是硬件内存条或者某颗CPU有故障?
4.  闪退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例如:X11R6出了问题? 这个服务器没有安装独立显卡,本地和远程登录到服务器试了都有闪退的问题。不知道远程登录到服务器时,图形界面是否还是依仗服务器上的显卡?还是通过Xmanager?

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以上的问题? 跪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IC5141版本,更新到IC5141的最后一个升级的版本,icfb能正常运行,但闪退的问题依然存在。
基本 ...

已经排除了内存的问题和CPU的问题
1. 拆掉了11条内存,只留了一条8GB的内存,重试,icfb 闪退的情况依然存在
2. 只留一条内存, 拆掉一颗CPU,只留一颗CPU,重试,icfb 闪退的情况依然存在
接下来准备重装RHEL5.8,如果还是这样,就插一个独立显卡再试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排除了内存的问题和CPU的问题
1. 拆掉了11条内存,只留了一条8GB的内存,重试,icfb 闪退的情况依然 ...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不行,还是会闪退。
RHEL5.8 +IC5141 重装了几十次,都是不行,该有的问题一样有。

问题不光是在新做的多核的服务器上,甚至在笔记本上安装也是如此。

1. 几年前在同一台笔记本上安装同样的RHEL5.8 +IC5141。现在开机验证,就不会出现闪退的问题。
2. 同一台笔记本,换个硬盘重新安装RHEL5.8+IC5141,仍然出现闪退的问题。
3. 不出现闪退的系统中的IC5141目录打包放到新装RHEL5.8的系统里,仍然出现闪退的问题。
4. 容易出现闪退的机器上的IC5141目录打包放到不出现闪退的系统里,还是不出现闪退的问题。

以上的情况总结下来,闪退的问题不是IC5141 的安装过程,而是RHEL5.8的系统安装的问题。
几年前安装的RHEL5.8 和现在安装的RHEL5.8 是同相同版本的,光盘是同一张,装好系统后uname -a 查看,内核版本甚至是最后编译时间都完全相同。

真不知道安装个RHEL5.8能有多大差异? 所有的工具和包都选中了的。除了硬盘分区,基本上安装都是一样的。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望指教!  多谢!

网友A:
rpm包看下,是不是完全一样,很有可能缺少某个rpm包

楼主(2021-08-31):
引用 网友A:
rpm包看下,是不是完全一样,很有可能缺少某个rpm包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安装系统时不要安装sendmail

网友(2021-10-29):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安装系统时不要安装sendmail

sendmail?邮件服务的锅?
是不是由于硬件的换代导致的呢?RHEL5.8的适配问题?
总之 离了个大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