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数字前端OR通信芯片算法

楼主(2019-04-02):
同时拿到两个Offer(同一个公司的两个部门),从行业前景来看,这两个哪个更值得去?

网友:
前者灵活性更大吧,我理解。前者更重于实际芯片吧,后者是不是架构算法级别的?一个HDL,一个matlab?你自己主要的技术特长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数字前端吧(0和1就够了),数学好阔以考虑通信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