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extract testpoint from the only source——SPEC

楼主(2019-04-02):
when reading the SPEC, it is ok, but when it comes to extract testpoint from it,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and how to do it.

网友A:
先划分规格大类,比如功能、场景、性能、结构、异常、上下游配合等,然后再细分,时序、速率、控制、告警,低功耗,维测等,再看看有没有几个特性耦合的。当然了,也要看SPEC是否规范,正规协议或者器件的规范,都会有规格、应用场景、性能等部分,你就根据这里面自己从大到小去提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划分规格大类,比如功能、场景、性能、结构、异常、上下游配合等,然后再细分,时序、速率、控制、告警, ...

相当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划分规格大类,比如功能、场景、性能、结构、异常、上下游配合等,然后再细分,时序、速率、控制、告警, ...

thank you sooooooooooooo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