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19-04-02):
最近在做课设,仿真VCO的线性度;请问论文中哪些线性度百分之几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还有就是我PSS仿了一下,选了100个点,然后对曲线求导。为什么曲线本身看着挺接近曲线,求导之后显示斜率变化这么大

网友A:
横轴纵轴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纵轴分别代表什么?

用PSS仿真了一下VCO  得到扫频曲线 横轴控制电压,纵轴是调谐频率;
之后对调谐曲线求导derive

网友:
线性度百分之几,是指 THD 吧

网友B:
L=△fmax/(fmax-fmin),即f轴方向上'最大偏差点偏差'所占整体△f的百分比。理想为0%。

网友:
△fmax=f(v) - [fmin+K*(v-vmin)]的最大值。K是理想曲线的斜率

网友C:
把电压精度再调高些,你图中KVCO变化的百分比也不是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max/(fmax-fmin),即f轴方向上'最大偏差点偏差'所占整体△f的百分比。理想为0%。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压精度再调高些,你图中KVCO变化的百分比也不是很大啊。

好的 谢谢您。提高精度是指控制电压范围缩小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