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抖动测试不符合高斯分布,出现两个峰?

楼主(2019-04-02):
想问问论坛里的前辈,我PLL测试抖动时,结果不符合高斯分布,出现两个峰,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告知一下可能的 原因:lol

网友:
有固定性的干擾吧

网友A:
可能是sin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in的部分

sin部分???是指信号源的部分吗?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sin部分???是指信号源的部分吗?还是?

vco控制电压上的纹波引起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