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TL中#DLY问题的请教及帧头检测方面的疑惑?

楼主(2019-04-03):
(1) 有个小问题,一直没想明白,特来请教下,就是RTL中always时序块中会有这种写法:a <= #DLY b; 首先,这个#DLY是不会在综合中起作用的,但是在仿真中会起作用,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是因为需要模拟c-2-q的delay吗?那么这种写法和不带#DLY的写法,在仿真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2) 想起以前学生时代做过的一个试验,就是帧头检测,比如数据帧是“1010”开始,每个比特持续125ns,8MHz,那么我在接收侧需要检测到这个帧头才开始接收数据,这个该怎么做呢?我之前是,用一个80Mhz的clk去采样,每个比特采样10个点,保证采样到的是10个“1”,10个“0”,10个“1”,10个“0”,检测到这个序列,才意味着帧头检测到吗?感觉这样子的状态机很“傻”很庞大,我想了解下数据帧头检测或者同步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求教下!

网友A:
关于 #UDLY的问题,这个课程应该说清楚了:
https://ke.qq.com/course/379929?tuin=64ce5e2a

后面的地方。

网友B:
帧头检测这个,还是要先把整个协议分析透,才好开展设计,比如如何避免数据中有帧头等。而且要考虑伪同步和伪失步的条件,不是连续若干个比特流都是1010就是检测到,而应该是若干个帧检测到为1010开始,才认为是同步,若干个帧检测不到1010才是失败,至于若干是多少,取决于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帧头检测这个,还是要先把整个协议分析透,才好开展设计,比如如何避免数据中有帧头等。而且要考虑伪同步和 ...

多谢您的回复,想请问下如何去检测“1010”这个序列呢,是用和数据速率一样的时钟去采样吗,然后做一个序列检测状态机,这中间涉及时钟同步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UDLY的问题,这个课程应该说清楚了:
https://ke.qq.com/course/379929?tuin=64ce5e2a

好的多谢您的回复,我去看看哦,另外不知能否请您简单描述下这个理解呢~

网友C:
不加#UDLY,有些仿真工具可能会采错,本来是要采时钟沿前的数据,结果采到了时钟沿后的数据了,即使是前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UDLY,有些仿真工具可能会采错,本来是要采时钟沿前的数据,结果采到了时钟沿后的数据了,即使是前仿 ...

哦哦原来如此,多谢您的回复。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为什么会采错呢?一般这个加多少合适呢?

网友D:
1、#DLY可以单纯理解为模拟TCQ,这样在仿真时可以看得更清楚,不会和时钟边沿重叠。
2、帧头检测,有同步检测和异步检测,类似串口检测就是异步,需要用8倍、16倍的时钟去做多数表决检测,如果是同步检测,那就用同步时钟1拍1bit的做检测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如此,多谢您的回复。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为什么会采错呢?一般这个加多少合适呢?
...

采错的根因一般是采样时钟和采样信号在时钟边沿事务队列中的位置不同所致,可能你用了环境产生的时钟去采样DUT内部信号或者反过来。只要你的处理符合规范,一般不会采错的。至于那个时钟边沿 事务队列的含义,在论坛里找一下吧,专业叫法有点记不住了,就是时钟边沿的passive area或者active 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D:
1、#DLY可以单纯理解为模拟TCQ,这样在仿真时可以看得更清楚,不会和时钟边沿重叠。
2、帧头检测,有同步检 ...

多谢您的解答,学习了,帧头检测同步异步之分,我再去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错的根因一般是采样时钟和采样信号在时钟边沿事务队列中的位置不同所致,可能你用了环境产生的时钟去采 ...

感谢点拨,有点明白了,感觉这个根因很深奥啊,时钟边沿事务队列,我得去找找资料。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错的根因一般是采样时钟和采样信号在时钟边沿事务队列中的位置不同所致,可能你用了环境产生的时钟去采 ...

哦哦,再请教下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仿真的时候CPU特性决定的(比如逐条执行命令,导致两者时间并不完全对齐),还是说是Verilog代码时钟沿触发的时候存在这个问题呢,在硬件上应该没有这个“时钟边沿事务队列”的问题吧?

网友B:
仿真工具决定的这种行为,因为实际硬件上任何路径都是有时延的,不存在完全在一个时钟边沿处理多个事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工具决定的这种行为,因为实际硬件上任何路径都是有时延的,不存在完全在一个时钟边沿处理多个事务的情 ...

大概明白了,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多谢您的回复。

不客气。

网友(2019-06-12):
原来是这样。。
难怪看很多人做FPGA开发的代码里面,非要加一个延时,原来是兼容仿真工具和查看的时候可以一目了然知道时钟边沿对齐了哪个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加#UDLY,有些仿真工具可能会采错,本来是要采时钟沿前的数据,结果采到了时钟沿后的数据了,即使是前仿 ...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设计中手动例化了标准单元,标准单元的描述是用primitive或者udp完成的而不是用一般的阻塞和非阻塞描述。或者testbench给激励方式的问题,例如给a赋值,你可以这样initial a = b; end也可以initial a <= b; end通常这两种方式产生的仿真结果不同,如果a和时钟沿对齐,那么前者可以当拍采到,后者在下一拍采到。
非阻塞赋值中加#1并不会改变非阻塞所谓估值事件,更新事件队列的调度,起的作用充其量只是波形看起来方便有个1单位的延时而已。
如果你仿真中发现信号a和时钟沿对齐居然当拍采样,那的把那个信号改一下
always @(*) a_tmp <= a;然后时钟去采样a_tmp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且不影响设计本身逻辑,前后仿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实际上,很多公司所谓的编码规则就强制要求非阻塞添加#1,包括一些大厂,理由是避免仿真问题,然后以讹传讹,大厂员工流向现场,就这样一个错误概念成“真理”。synopsys官方是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极大降低仿真benchmark,而且就算使用delay_zero模式屏蔽#1仿真效率也达不到最大!!!synopsys官方提交的一篇优秀获奖论文就极力反对非阻塞添加#1,并且论述极为精准,从ieee1364标准角度严格证明了市面上流传的非阻塞添加#1的理由就是彻头彻尾的伪真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谷歌上搜索这篇论文。

楼主(2019-09-17):
引用 网友E: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设计中手动例化了标准单元,标准单元的描述是用primitive或者udp完成的而不是用一般 ...

赞!感谢!看到了不一样的解释。大神能否贴下那篇文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设计中手动例化了标准单元,标准单元的描述是用primitive或者udp完成的而不是用一般 ...

——【always @(*) a_tmp <= a;然后时钟去采样a_tmp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且不影响设计本身逻辑,前后仿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请问下,如果这么操作的话不是很麻烦么,所有的信号都得这么赋值一遍?这是解决根因的最有效办法吗?那如果不这么做,而是在赋值的时候#1,这种方法有风险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always @(*) a_tmp

并非每一个都加,我遇到的情况都是一个项目中最多有一两个这种情况,手动改掉这一两个就行,完全不影响逻辑功能。
当然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使用VPI来监测这种情况,然后VPI来自动改正,这非常复杂,完全可以申请一个软件专利了。
你想阅读的论文 是Clifford E. Cummings所做的VerilogNonblocking Assignments With Delays, Myths & Mysteries,谷歌上去搜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非每一个都加,我遇到的情况都是一个项目中最多有一两个这种情况,手动改掉这一两个就行,完全不影响逻 ...

非常感谢前辈,我去搜下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