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TSMC65nm中nmoscap的c-v特性图

楼主(2019-04-03):
我使用论坛里 http://bbs.eetop.cn/thread-413443-1-1.html里的方法,就是EE240的方法但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曲线
仿真设置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ac仿真特性

ac仿真特性

得到结果为什么是下图

结果

结果

网友A:
跑sp也可以的,Y11就是jwc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sp也可以的,Y11就是jwc

sp仿真怎么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仿真怎么跑?

加port,具体方法论坛里搜一下吧,或者找找资料。

网友C:
我之前也得到过类似的波形,你先确认下是不是用了最小的尺寸。
另一种得到C的方法是用滤波器极点频率反推,就可以得到正确的C-V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得到过类似的波形,你先确认下是不是用了最小的尺寸。
另一种得到C的方法是用滤波器极点频率反推, ...

请问您后来修改过尺寸得到想要的那种C-V曲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后来修改过尺寸得到想要的那种C-V曲线了么

你先试试,我不太记得了

网友:
楼主用TSMC65nm怎么提参的,我使用TSMC65nm GP工艺画版图不能提参,使用calibre,提参总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