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子模块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19-04-03):
小弟最近报名参加了一个IC竞赛,题目是降压式DC-DC设计,之前没有做过电源类的电路,有个感觉像是很入门的问题想请教下论坛上的各位大侠,望各位不吝赐教!!
DC-DC电路中的用到了很多小模块,例如基准、运放、比较器等,那么这些小模块的电源电压由什么来提供呢(不应该是直接用VIN供电吧,VIN变化范围那么大,子模块应该不可以正常工作啊)? 是可以外部接入固定的VDD吗?(既然可以外部提供任意VDD,感觉这样就失去做电源电路的意义了

看了一些论文,其中大部分都在讲每个小模块采用的电路结构,并没有提及小模块供电的问题。

也有人说用LDO先将VIN转为子模块需要的电压值,但是LDO内部不也有子模块吗? 这些子模块又是由什么来供电呢?按照这个思路下去,感觉会陷入无限循环之中?

实在是有点困扰我,请给位赐教!

网友A:
子模块都是做在LDO下的,这个LDO把VIN转换成低压。
LDO同样需要参考电压,一般是bandgap产生。
bandgap同样需要电源,这个电源可以通过VIN产生一个粗糙的,只给bandgap用,简单的做法就是用source follower做。

网友B:
指标呢。如果范围不大,直接用Vin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标呢。如果范围不大,直接用Vin就可以

输入范围1.6-6.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范围1.6-6.3

1.6V这么低?你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模块都是做在LDO下的,这个LDO把VIN转换成低压。
LDO同样需要参考电压,一般是bandgap产生。
bandgap同样 ...

那么LDO中的运放的供电电压呢? 也是用source follower进行电平移位吗?

另外如果输入电平是有范围的,那么这个source follower岂不是要不停的更改?就像输入范围是5-10V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这么低?你什么工艺?

这个指标是题目要求的,工艺打算用tsmc 180nm cmos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这么低?你什么工艺?

输入范围是题目要求,采用工艺tsmc 180nm cmos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范围1.6-6.3

这个是题目要求的

应该是用台积电180nm的CMOS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LDO中的运放的供电电压呢? 也是用source follower进行电平移位吗?

另外如果输入电平是有范围的, ...

LDO电压用VIN。
source follower输出的电压取决于gate,比如把gate通过几个diode叠起来产生,就不会随VIN变化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