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if(a>0) a<=a-1时序怎么处理?

楼主(2019-04-03):
如题,我想让一个变量自减到0就停止计数,我发现不管是用verilog还是hls最后综合出来的时许这部分特别容易违例,请问对于这种操作有什么其它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如果a位宽32bit,并且是寄存器输出。则以上功能在0.13um跑300MHZ, xilinx 7系列fpga跑150MHZ,没有问题的。

推荐个数字IC设计深度入门课:
试听: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基本单元电路结构:https://ke.qq.com/course/379544?tuin=64ce5e2a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n)
    a <= 0;
else if (a==0)
   a <= init
else
  a <= a_int;

assign a_int = a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n)
    a

为什么要多定义一个a_lint信号,而不直接使用a-1,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
你怕是对时序违例理解有误,这个不并不是因为单纯你一句话造成的,只是其他地方走线资源占多了,导致无法满足你这一块电路的走线延迟而已。。。。你可以尝试在这块电路的周围多做pipeline,让这块电路的组合逻辑和前后级的走线路径变短,其实是可以解决违例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