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layout gds时,不想导出lable

楼主(2019-04-03):
版图中有些lable 是用 met drawing layer(非met pin layer)打的lable,所以用map文件解决不了,请问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导出gds时能去掉lable,求指教!!

网友:
你可能是想处理掉这些层吧?直接search再replace就可以了。

网友:
导GDS时,有选项将这层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tcl脚本来去掉lmetal 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