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求助

楼主(2019-04-03):
新手求助,使用virsuoso完成了原理图启动layout xl提示如下信息:

启动Layout XL后没有LSW,看不到正确的层;

网友:
添加TF文件了嘛?

楼主:
我自己创建的一个tf文件,显示加载成功;
因为我只想学习流程,没用实际的tf文件。

楼主:
我用的IC617, 不知道为什么 , Layout启动后没有LSW

网友:
通过CIW窗口菜单中的tools选项中的“technology file manager”命令,点开之后,将你的库“attach”到工艺库中。
你的工作目录中必须要有该工艺的display.drf文件,否则也不会显示正确的图层信息。

网友:
你要是只学流程的话,到这一步是对的,LSW显示不出来是你没有真正的技术库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试找个工艺库看看

网友:
tf文件,display.drf文件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