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617画过版图的请进,版图操作问题

楼主(2019-04-03):
只要画金属,点path,都会有提示让你choose object to tap,(会显示出几层有的)。然后我每次点no。。。太浪费时间了,能不能把这一步取消掉。
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可能是设置问题吧,我的就没有,或许是你的大小写问题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看看设置中“Tap”这里,打开这个设置界面的默认快捷键是shift+E,有没有使用Auto Tap,开启了Auto Tap后,应该就不需要你每次手动选择tap了。

我开关这个选项试了一下,打开后确实就不出现“choose object to tap”了。

help文档里的说明我懒得看完整,贴给您看。

楼主(2022-01-21):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看看设置中“Tap”这里,打开这个设置界面的默认快捷键是shift+E,有没有使用Auto Tap,开启 ...

今天再次回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