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RF功率放大器仿真,用理想元件搭电路还是出错

楼主(2019-04-03):
最近在用cadence仿真放大器,用的理想原件也是报错,可能是没有器件模型,请问一下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   rfexample里面自带的原理图

网友A:
在model里面添加这些器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odel里面添加这些器件就好了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是个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原理图是cadence中自带的,里面提到的npn管也是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管子,这个是需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B:
错误是你未定义npnStd的modulename:
1,确定工艺库是否在你cadence启动路径下
2,需要检查仿真结果界面,simulation选项下,module里有没有加载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是你未定义npnStd的modulename:
1,确定工艺库是否在你cadence启动路径下
2,需要检查仿真结果界面,s ...

我好像是没有npn的工艺库,您那有没有啊?如果有,能不能发我一份啊    感谢!我邮箱1120830355@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是个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原理图是cadence中自带的,里面提到的npn管也是analo ...

你可以看一下model文件里面有没有这个器件,如果有,你就可以去仿真界面,就是ADE里面有一个加model器件的地方,把对应器件加进去就可以啦

网友:
这种需要模型的仿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网友:
没有添加工艺库的路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