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某些集成电路工艺里,为什么过孔不能重在一起

楼主(2019-04-03):
而有些工艺又可以。

最近碰到一个,只是孔不能重在另一层孔的边缘上。
那么画版图时是完全重合好,还是完全分开好呢。

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得看流片厂提供的数据吧。
能不能重叠就看这个流片厂的工艺好不好了,主要是金属平坦化的问题。
重叠画的话,会节省面积,减少寄生参数
分开画,工艺上面稳定性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