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路设计依据什么确定三极管的尺寸,求助大神

楼主(2019-04-03):
200资产
比如做双极电路设计,电路用多大尺寸的三极管呢依据什么来确定呢?毕竟确定了电流,跨导就确定了。跟MOS管不同。

网友:
power IC bipolar 工艺跟cmos 不同, Lpnp Lnpn 一般版图圆形 看周长,   只有 VNPN 版图方形可改 emitter area ,一般 看IC 多少去选 "多大 BJT" , 你无法调 W  L .  只有 VNPN 版图方形可改emitter area,   至於IC 跟 beta 就挑合用,   Lpnp 一般圆形  如IC 不够就是 "并多颗" .   一般有multi collector .

Vnpn 是版图方形才可以 调 emitter area 变大 ,  bipolar 有些还只有 1 metal ,连线用 poly 须小心, 还有bipolar 工艺比较粗 1um  3um  ,共用 tank 要小心.. 共用 tank 要小心. 共用 tank 要小心.

网友:
BJT不一样的电流密度会展现不一样的beta和gm/ic
取一个合适的电流密度就行,可以类比MOS的id/w

楼主:
beta我知道,可是gm/ic=1/vt是恒定的啊,跟电流密度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