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这个assertion中如何使用变量做连续重复

楼主(2019-04-04):
那个delay_time参数只能填常亮,有什么办法使用变量吗。

网友A:
如果delay不大,用generate,如果很大。
采用seq item match方法。大概如下:
sequence(delaytime)
int cnt = delaytime;
trigger ##[0,1] (gate_clk,cnt--)【*】=>(!gated_clk&&cnt == 0)endse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elay不大,用generate,如果很大。
采用seq item match方法。大概如下:
sequence(delaytime)

我这个delay大概在10个clock左右,请问generate怎么操作呢?另外sequence中不能使用|->蕴含操作吧,要改成property吧。

楼主(2019-10-08):
该问题已解决,参考链接帖子: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89025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