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的template文件书写

楼主(2019-04-04):
请问有没有做标准单元库的前辈,给点指导 吧,感觉帖子发出犹如石沉大海,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啊!在用Liberate提前单元的时序信息时,对于时序单元不仅要有define_template中的delay,power还要有对时序的constrain。定义如下:

define_template -type constraint
-index_1
-index_2
index_1 represents the range of input slews of the data signal
index_2 represents the range of input slews of the reference signal (clock, reset etc.).

但是我不是很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用的?他怎么去实现timing constraint (setup, hold, removal,recovery) characterization的啊?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对触发器生成 的结果里有这样的情况:

      timing () {
        related_pin : "CK";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4.1, 45.3, 375.1");
          index_2 ("4.1, 45.3, 375.1");
          values (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4.1, 45.3, 375.1");
          index_2 ("4.1, 45.3, 375.1");
          values (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K";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4.1, 45.3, 375.1");
          index_2 ("4.1, 45.3, 375.1");
          values (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4.1, 45.3, 375.1");
          index_2 ("4.1, 45.3, 375.1");
          values (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1e+31, 1e+31, 1e+31" \
          );
        }

这是不是出了问题,不然怎么会有1e+31这样的数,这是不是就是我的时序限制不合理?

网友(2019-07-15):
顶一下。同求。小弟我在做liberate时候也有很多问题不解。。

网友A:
请问你们有弄清楚 怎么抽取lib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有弄清楚 怎么抽取lib文件吗?

什么意思?这个是给它配置好文件,设置,然后软件自己提起的啊。

网友B(2023-05-18):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这个是给它配置好文件,设置,然后软件自己提起的啊。

可以通过读入参考库,从参考库中提取这些arc吗?请问具体读入的命令是什么呢?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有弄清楚 怎么抽取lib文件吗?

他有实例脚本文件。但是我导入工艺库的spice文件,报语法错误,修改之后又报文件内容错误,好像有个是加密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读入参考库,从参考库中提取这些arc吗?请问具体读入的命令是什么呢? ...

脚本有个tcl脚本文件  但是很大可能工艺库无法导入

网友(2024-09-01):
slew和output pincap的值range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