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跟quartus中的时序仿真工具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9-04-04):
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好久,我用的是quartus中的时序约束分析工具
如果跟modelsim没有关系,那么每次我约束完,后仿真完,是不是打开modelsim就没意义了呢,毕竟modelsim的的波形跟没有约束对比没有改变什么
但是如果有关系,为何我约束set input delay   set output delay波形并没有延迟输入或者输出,甚至我timing里头是创建时钟50mhz,但是modelsim的tb写的是100mhz,波形也是按照tb的100来的,这是为何呢?

网友:
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说告诉工具芯片外面的delay。modelsim当然不知道。
建议还是从基础学起:数字IC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
第1/2节试听:
https://ke.qq.com/course/378313?tuin=64ce5e2a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至于你STA的问题,在第10课:
https://ke.qq.com/course/390121?tuin=64ce5e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