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中信号无法添加?

楼主(2019-04-04):
如图,想把temp添加到波形中查看,操作时ctrl+w.但是会报以下warning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dump的层次没有包括这个信号所在的模块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1. 你没用-ssf命令行选项或gui中鼠标选中方式加载波形文件;
2. 你加载了波形文件,但是波形文件没有dump你需要的层次或者需要的信号;
3. 你加载了波形文件,但是verdi吃进的filelist和你vcs吃进的filelist有少于差别,也就是说波形文件和filelist不对应;
4. 你加载了波形文件,verdi吃进去的filekist也和vcs吃进去的filelist完全一致,但是你对rtl文件进行了修改,模块或信号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5. 你加载进去的波形文件很小,其实只是个信号的符号表,本质上还没有波形文件,或者波形文件还在内存没有刷进硬盘,你可以在ucli的prompt下fsdbDumpflush一下把内存中的波形文件手动刷到硬盘中,再shift+l重新加载波形;
6. 临时文件问题,把中间文件全部clean了再重新做一次;
7. 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1. 你没用-ssf命令行选项或gui中鼠标选中方式加载波形文件;
2. 你加载了波形文件,但是波形文 ...

这回复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1. 你没用-ssf命令行选项或gui中鼠标选中方式加载波形文件;
2. 你加载了波形文件,但是波形文 ...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我的原因是top中没指定正确的层级。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1. 你没用-ssf命令行选项或gui中鼠标选中方式加载波形文件;
2. 你加载了波形文件,但是波形文 ...

大佬牛啊,我一般都是因为对rtl进行了修改才报这个warning,原来还有这么多原因

网友(2022-01-04):
-f filelist.f \
-ssf test.fsdb \
找了半天,设置没错,比对正确的脚本后,
"\ "后多了个空格,波形文件就加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