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spectre瞬态仿真能否保存所有时间下的器件参数

楼主(2019-04-04):
如题,比如tran仿真时,想观察一个环形振荡器中某个mos的gm随时间的变化,有没有办法输出时间-gm对应的列表,或甚至像电压电流那样生成gm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只能存电压电流,不过gm可以id/vgs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只能存电压电流,不过gm可以id/vgs算出来的

计算gm的id,vgs是小信号,是变化量,不是瞬态里面的看到的id和vgs.
因为在一些电路中,有些器件是在饱和区和线性区之间来回切换工作的,所以还是想看管子状态的实时变化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gm的id,vgs是小信号,是变化量,不是瞬态里面的看到的id和vgs.
因为在一些电路中,有些器件是在饱和 ...

那你这个是大信号电路,关注小信号gm不就没什么意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是大信号电路,关注小信号gm不就没什么意义了么。。。

感谢您的回复。我觉得有没有意义要看具体电路。
对有些电路,有时候想便捷地观察下图中的这些参数在电路的工作点随时间变化时的表现。
目前好像设置中只能保存某个时刻器件的工作点参数(默认是最后时刻)。如果设置工具做不到,是不是可以通过添加一些语句来实现。

网友B:
可以啊,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大兄弟

能否告知下怎么操作,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告知下怎么操作,十分感谢!

选几个时间点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