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偏置电路图不是很懂,求解答

楼主(2019-04-04):
左边的偏置电路怎么理解啊

网友:
P9 是电流源,忽略衬偏效应等,N6 N8 就是diode。P10是电流源,N5是电阻,N7是diode。这样就很好理解了。通过N6使N5,N4,N3在饱和区而不是线性区。

网友:
self bias?图不全,看不清楚

网友:
现在有积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