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混频器的噪声和线性度哪个是第一重要的?

楼主(2019-04-04):
如题!但有人说这个得分接收机和发射机,那么:接收机的混频器之噪声和线性度哪个最重要?发射机呢?
还是说,这两个都重要,这样比较没有意义!

网友A:
发射机关注噪声少一点吧。线性度和增益比较重要。
接收机的话,噪声和线性度和增益都挺重要的。
具体还是看整个收发机可以接受的程度,单独讨论混频器确实不好说。

网友:
看架构,取决于mixer之前有多少gain.当然更取决于你的性能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关注噪声少一点吧。线性度和增益比较重要。
接收机的话,噪声和线性度和增益都挺重要的。
具体还是看 ...

谢谢!!!

网友:
这两个指标都很重要,只能说系统要求下,哪个一个指标更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