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提示空间不足(明明有空间的)

楼主(2019-04-05):
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安装cadence软件,到安装cadence这一步的时候,提示空间不够,可明明是有空间的啊,有没有高手知道怎样解决,谢谢了,在线等。(截图如下)

网友:
查一下你的/opt目录是本地硬盘吗?还是网络文件服务挂载上来的空间?如果是挂载的话,是不是有写权限的问题?

网友A:
原来是VM虚拟机啊,那就是写权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VM虚拟机啊,那就是写权限的问题了

重新安装了系统,已解决,多谢!

网友B(2020-01-27):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了系统,已解决,多谢!

重装改了哪些配置,怎样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谢谢麻烦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改了哪些配置,怎样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谢谢麻烦说明一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2020-10-13):
请问是咋解决的啊?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vm虚拟机的问题吗?